三菱伺服

楼主(2021-03-07):
求助三菱伺服设置软件 MR-J2-*a软件,谢谢

网友A:
这个软件比较老了,还需要个不通用的连接电缆
A的脉冲型启动器,通常设置几个参数就能运行 可以通过面板设置。

网友B:
先确认好你有对应的通讯电缆再找软件,没有了还是用自带的按键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