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7):
安装USB驱动,安装完后还是叹号,是不是i7-10700不支持?
安装驱动选的C:\Program Files\OMRON\CX-SERVER\USB\10\64

网友A:
驱动感叹号肯定就不对。我电脑都是WIN7,看过别人用WIN10,考虑是不是系统问题,或者安装盘的问题。

网友B:
路径不对
C:\Program Files\OMRON\Drivers\USB\PLC_NS
这里在选32bit/64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