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therNet

楼主(2021-03-08):
各位好:
   通讯不太了解。想请教一下三菱Q系列PLC内置以太网是否支持EtherNet/IP?我看了一下手册,好像支持的是套接字(TCP/UDP模式)
   如果不支持的话是否有相关模块?
   也想顺带了解一下这两个协议差多少,能否通过报文解析获得内容(例如modbus TCP可以通过TCP通讯,然后解析报文得到内容)。

网友A:
Q系列有专门的EIP模块

网友B:
QJ71EIP71模块,还有专门的设置软件。

另外FX5U也有对应的模块。

网友C:
要加模块;
三菱Q系列:QJ71EIP71
OMRON CJ系列:CJ1W-EIP21,或CJ2H-CPU67-EIP  CJ2H-CPU68-EIP这些自带的;
KEYENCE: KV-EP21V,或KV-5500  KV-7500  KV-8000主CPU上也自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您列举了三菱和基恩士的PLC应该都比较熟悉吧。我司想尝试一下基恩士的KV8000。就您这边你的使用情况来说基恩士有什么比较大的优势吗?

网友C:
先咨询下KEYENCE公司报价;不用视觉系统的话建议KV-7500;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价格上面问题不大,已经咨询过了。因为从来没用过,通过基恩士那边了解到的肯定都是他们的优势。就想了解一下和三菱比较有哪些优劣的地方。如果全方面都比三菱强这个不太可能,不然市场占有也不会比三菱低这么多

网友C:
你可以到KEYENCE官网上手册下载了先了解一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软件易用性高,PLC内存大,注释啥的统统下载。下载、上传、在线修改方便。大客户的话技术支持将会非常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