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8):
我设置了401-183/59.00-01/59.05-01/59.11-20%十六公斤的远传压力表,我想在三公斤左右就开始保压,但是现在一起动变频器总是五十赫兹运行,压力表一直在四公斤左右?是什么原因我想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比较一下。反馈值是多少,设定值多少。pid输出多少。调出模拟输入数值,pid反馈输入数值,还有指针压力表数值,比较一下,这三个数可能不一样。一般以指针表为准。

指针表三公斤时模拟输入是多少,pid反馈是多少。然后以pid反馈对应值作为设定值(目标值)。当然可以通过设置量程范围将数值调整到一样。30%对应3公斤,设定30%就是3公斤。有的量程没校过,1mpa的表,量程设0-160是。30对应的可能是4.5公斤,后1.8公斤。

网友B:
应该是反馈低于设定。反馈的量程,信号格式,换算关系检查一下。设定也查一下。

网友C:
pid设置,信号有没有输出

网友D:
没有形成闭环控制,反馈位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