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8):
谁有三菱FX3Uplc与三菱FRE740变频器485通讯程序,新手不知道怎么弄。变频器参数设置也发一下。

楼主:
最简单的就可以了。

网友A:
变频器参数设置:
三菱E700系列变频器做MODBUS-RTU通信时通信参数设置一览表

首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依次设置如下参数:

P160:设置为0

P79:设置为2
P340:设置为1

P338:设置为0
P339:设置为0
P550:设置为9999
P551:设置为9999

P117:设置为1,此参数为变频器站号
P118:设置为96
P119:设置为0
P120:设置为2
P121:设置为9999
P122:设置为9999
P123:设置为9999
P124:设置为0

P342:设置为1
P502:设置为0
P549:设置为1

设置好上述参数后,断电再上电,设置的参数才会有效

变频器通信参数:
1、数据位:8位
2、校验方式:偶校验
3、停止位:1位
4、波特率:9600bps
5、通信协议:Modbus RTU
6、变频器站号:1

网友A:
3U编程这块,根据扩展模块不同,使用的指令也不同
扩展3U-485ADP-MB的话,使用ADPRW指令实现Modbus主站;
扩展3U-485-BD的话,使用RS/RS2指令实现Modbus主站。

网友B:
三菱FX3U控制三菱自己的变频器,直接用IVDR指令就行了;

网友C:
E章是专门讲变频器通讯的,接线、参数设置、程序都有

网友D:
三菱的PLC和三菱的变频器支持专用指令通讯,
E740的现在开始停产了,现在出来的E840,同样支持这个通讯,也有专门的通讯手册

网友B:
如果是其它品牌的变频器,那么用RS指令或加3U-485ADP-MB模块用MODBUS指令;
三菱FX3U对自己的变频器可以直接操作,没必要绕那么大一个弯;
如果是FX2N老款的,需要一个FX2N-ROM-E1功能扩展卡才支持直接对变频器操作,为了成本用RS指令是没错的;

网友E(2022-07-07):
太好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