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8):
一个按钮控制四盏灯,使用加1指令,数据寄存在M 中,只要M0.2为1,M0.0,M0.1不同时为1,则输出给Q0.2,灯亮,怎么写程序呢,
第一,M0.0,M0.1同时置1,灯亮
第二,M0.2置1,M0.0或M0.1置1,灯亮
第三,M0.2置1,M0.0,M0.1同时置1,灯不亮

网友A:
没看出来有4盏灯

m0分别等于:3  5或6   7对应你所说的三种状态

网友B:
按题目简单,按文字费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我只有一个输入I0.0,使用加1指令,我要前三种情况灯亮,最后一种灯不亮

网友B:
你自己能将题目与文字对应上吗?
说不清楚就画张按键与灯的关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