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8):
如图所示的一组加热圈,每一个都有10KW。
L1~L3是三相380V供电。加热圈是220V供电
因为这些加热圈都是独立控温的,并不是同时工作。所以引入了一根零线。

现在我的疑问是,零线上的最大电流可能有多少?

楼主:
我有结论了,零线上的电流不大于90A。
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大于90A……

网友B:
大概10k/380/1.732
按你图最大是2*10k/380/1.732

网友C:
我的理解最大时是L1和L2两相都使用的时候

那就是4*10*1000/220=181A

不知道是单个发热线圈就有10KW还是几个并起来一共10KW

如果是后者,假设一个发热圈是3KW,那就应该把3个发热圈按星形接法通三相380控制,这样三相才平衡。

如果是前者,这样的设计就是不应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最大时是L1和L2两相都使用的时候

那就是4*10*1000/220=181A

不知道是单个发热线圈就有10KW还是几个并起来一共10KW

如果是后者,假设一个发热圈是3KW,那就应该把3个发热圈按星形接法通三相380控制,这样三相才平衡。

如果是前者,这样的设计就是不应该的。
就算有这个可能,也不会是181A……

网友D:
这个电路有可能出现L1、L2相加热器工作,L3相不工作情况,这时零线电流可达到180A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最大时是L1和L2两相都使用的时候

那就是4*10*1000/220=181A

不知道是单个发热线圈就有10KW还是几个并起来一共10KW

如果是后者,假设一个发热圈是3KW,那就应该把3个发热圈按星形接法通三相380控制,这样三相才平衡。

如果是前者,这样的设计就是不应该的。
就算有这个可能,也不会是181A……

楼主说是独立控制,每一个都有10KW,图上来看L1相有2个,L2相有2个,L3相有1个。

假设L3相那个没有通电,L1和L2相上的都通电了,那就有40KW是通电的,这时都是过零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有可能出现L1、L2相加热器工作,L3相不工作情况,这时零线电流可达到180A左右。

错!即使L1、L2相加热器工作,L3相不工作情况,最大电流并非是180A,仍然是90A!

网友F:
小于等于90A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最大时是L1和L2两相都使用的时候

那就是4*10*1000/220=181A

不知道是单个发热线圈就有10KW还是几个并起来一共10KW

如果是后者,假设一个发热圈是3KW,那就应该把3个发热圈按星形接法通三相380控制,这样三相才平衡。

如果是前者,这样的设计就是不应该的。
就算有这个可能,也不会是181A……

楼主说是独立控制,每一个都有10KW,图上来看L1相有2个,L2相有2个,L3相有1个。

假设L3相那个没有通电,L1和L2相上的都通电了,那就有40KW是通电的,这时都是过零线的。
有条件你用三根加热管一相不接测试一下就明白了,理论和算起来有点麻烦,但事实上零线绝不是两个加热管的电流和,记得三相相位差……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的一组加热圈,每一个都有10KW。
L1~L3是三相380V供电。加热圈是220V供电
因为这些加热圈都是独立控温的,并不是同时工作。所以引入了一根零线。

现在我的疑问是,零线上的最大电流可能有多少?

请看下面仿真测量的结果!!!!!!

记住!!!正常情况下零线的电流不会大于任意最大一相的电流。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您这是什么仿真软件呀?谢谢!

网友I:
这个加热控制个人觉得有点问题,建议是在三组加热都投入而功率不够的问题再单独投入,通常加热控制不会这样的单独投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最大时是L1和L2两相都使用的时候

那就是4*10*1000/220=181A

不知道是单个发热线圈就有10KW还是几个并起来一共10KW

如果是后者,假设一个发热圈是3KW,那就应该把3个发热圈按星形接法通三相380控制,这样三相才平衡。

如果是前者,这样的设计就是不应该的。
就算有这个可能,也不会是181A……

楼主说是独立控制,每一个都有10KW,图上来看L1相有2个,L2相有2个,L3相有1个。

假设L3相那个没有通电,L1和L2相上的都通电了,那就有40KW是通电的,这时都是过零线的。
有条件你用三根加热管一相不接测试一下就明白了,理论和算起来有点麻烦,但事实上零线绝不是两个加热管的电流和,记得三相相位差……
不用复杂计算,三相的缺一相和只有一相在零和的情况下电流是一样大小的,只不过相位差180度.所以补上那相就等于0.

网友C:
我的感觉是错误的,这个视频说明了一切
https://m.bilibili.com/video/av55306361/

网友J:
用钳形表夹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用钳形表夹下就知道了
人家设计的时候考虑电流,线要用多大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您这是什么仿真软件呀?谢谢!

Multisim 仿真软件,目前能下载到的最新版本是V14.2,其他的什么V17、V18的都是假的,里面都是V11或者V10版本的。

百度搜索一大把。

这个软件用来学习电工基础理论知识时进行仿真实验室很有好处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A:
节点电流可以了解下

网友L:
最大不超过2倍L1

网友M:
正常情况下,L1,L2,L3三相电流如图所示。各相电流相位差120度。零线和其他三相的公共接点为节点,根据节点电流定律:在任一时刻,对电路中的任一节点,流入节点的电流之和等于流出节点的电流之和。把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作为节点流入,把从节点流出到零线的电流作为节点流出,则两则大小相等,则零线电流=L1+L2+L3(均为矢量)。结合下图,因三相电流的方向相对不变,各间隔120度,则L1+L2相加后的矢量与L3的方向正好相反,通过矢量图极其相加原理,可以直观看出,当L3为0,且L1,L2均为最大值时,L1+L2+L3的矢量和值最大。L1,L2最大时均为20KW*1000/220V=90.9A,且相位差为120度,此时L1+L2的矢量和的绝对值也为90.9A(如图所示),所以零线电流最大值=L1+L2+0=90.9A.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正常情况下,L1,L2,L3三相电流如图所示。各相电流相位差120度。零线和其他三相的公共接点为节点,根据节点电流定律:在任一时刻,对电路中的任一节点,流入节点的电流之和等于流出节点的电流之和。把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作为节点流入,把从节点流出到零线的电流作为节点流出,则两则大小相等,则零线电流=L1+L2+L3(均为矢量)。结合下图,因三相电流的方向相对不变,各间隔120度,则L1+L2相加后的矢量与L3的方向正好相反,通过矢量图极其相加原理,可以直观看出,当L3为0,且L1,L2均为最大值时,L1+L2+L3的矢量和值最大。L1,L2最大时均为20KW*1000/220V=90.9A,且相位差为120度,此时L1+L2的矢量和的绝对值也为90.9A(如图所示),所以零线电流最大值=L1+L2+0=90.9A.
你这L3是45.45是什么意思?

网友N:
这个问题零线最大电流出现在L3电热器不工作之时,此时L1、L2都有20kW90.9A,而两相电流的合成就是第三相电流,在这里就是零线电流,因此零线电流为90.9A。

网友M:
回复 网友N:
正常情况下,L3的电流是45.4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