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8):
施耐德高手帮看一下,这个610变频器我把四个光耦焊下来测量以后重新安装回去,期间单独和这个电源板通电了,装回去之后就报  内部错误27
给施耐德售后打电话说功率板不识别让报修,清帮看一下咋回事,是通电完成电源板某个元器件烧坏了还能?

网友A:
问题描述:

ATV610 系列变频器提示内部错误27 (INFR)如何处理?

所属产品线:

ATV610变频器

原因:

外部干扰 硬件问题

解决方法:

内部故障27是内部CPLD自检检测到错误。引起此故障的原因主要有2点:

(1):CPLD受到外部干扰。检查周围的电磁环境,确保电磁兼容性。

强电干扰(接触器,机柜冷却风机,冷光源灯具)通过端子板引入到变频器内部。通过加装隔离变压器、低通滤波器或使用24VDC控制电源来消除干扰;

将串行连接电缆与强电回路可靠分开来消除干扰。

(2):内部CPLD错误。联系供货商,走维修换货流程。

楼主:
这可如何是好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去换一个吧,貌似看起来只能这样!

网友C:
1,主板给你干废了
2,驱动板那几个光耦被你干废了
3,找台这个系列的机器去验证啥板子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光耦我确定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