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8):
使用Profae的SP-5700系列的触摸屏,我要设置一个数据显示框,我的数据范围是0.00001到98000之间,因此数据显示要设置成10位,这样设置很不容易读,我以前用组态做的这个数据显示框,都是用科学计数法显示的,Proface不支持科学计数法。有没有人能指教一个好的方案?

网友A:
触摸屏好像都是定点

网友B:
不支持也可以做啊,你把因数做一个数据框,再把10^用文本做一个,再把幂数做一个数据框,组合起来就是了,数据在下位机里计算出来。这只是一种思路哈,没用过这种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