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8):
我是一个小白,刚刚接触PLC和伺服电机,现在手里有一个之山750W的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现在想实现一个功能,在没有PLC的状况下,只有驱动器和伺服电机,可不可以想办法外接一个开关,开关闭合,伺服电机立刻按照设定好的速度旋转,一旦开关断开,伺服电机立刻停止。求助各位大神,这个功能能实现吗?

网友A:
理论上可以,速度模式,速度内部给定,外部IO控制启停

网友B:
可以的伺服驱动器支持,多段速。

网友C:
用速度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D:
速度模式就可以了,如果是定位的,需要有内置定位功能的伺服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具体说一下吗,速度模式下按驱动器上的UP键是能转,可是怎样外接开关看说明书没有看明白。CN2口是一个25针的插口,怎么也看不明白怎么接

网友E:
设置为速度模式,像变频器一样的用,启动停止,电位器调速

网友F:
回复 楼主:
找找该伺服的说明书,把伺服设置到转速模式,然后选择内部参数模式将转矩和转速设好,将伺服使能(参数使能或者针脚使能),针脚那里应该有正转脚,接个开关将它和公共端接上应该能转,你最好还是把具体的伺服型号发上来或者将接线图发一让大家下更容易帮到你

网友G:
速度模式,可以参考变频器得运行模式,利用外部电位器,或者自带的设置功能设置速度

网友H:
找出说明书,按资料设置好参数,外部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吗,速度模式下按驱动器上的UP键是能转,可是怎样外接开关看说明书没有看明白。CN2口是一个25针的插口,怎么也看不明白怎么接

你的说一下驱动器的具体型号,最好有说明书上传来,否则我们比你更不明白。

网友I:
回复 网友C:
简化版伺服都没有速度模式。

网友J:
楼主可以考虑再买个脉冲控制器,那实现简单的控制就更方便了……

楼主: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说明书

楼主:
是不是把9和5接一个开关就行了?还是接入一个24V电源?

网友K:
点动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K:
就是不知道开关怎么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开关怎么接

这个不是简单的接条线就可以了,还有参数要设定的,要你提供一下驱动器的型号你又不说,说明书又提供不完整。

想要大家帮你最基本的资料要提供出来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我想的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