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断电后丢参数丢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3-09):
三菱Q13PLC断电后通电后发现触摸屏内recipe参数都丢失了,PLC程序中参数保存在ZR文件寄存器中,厂里其他同类型没有问题,PLC电池也没有问题,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首先确认数据保存在掉电保持区
查看数据是否还在
查看程序
换PLC试试

网友B:
掉电保持区的其它数据看下会不会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