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9):
例如电压是220V的电机,工作在230V下,它的功率是不是也是按比例变大?

网友A:
按理论计算应该是会大一点

网友B:
不一定是正比例关系,要看负载的性质;

网友C:
电压增高,电机可承受的负载增大,但并非是实际负载增大,就如同某人吃饱饭后,有力气,可以干重活,但实际上可能仍然干的是轻活。

网友D:
电压跟功率不是对应的正比例,允许范围内电压高,电流低一点,不是功率大一点……

网友E:
要看负载类型,电热类还是电动类

楼主:
是不是电热类就应该比例增大,电动类就难说?

网友D:
功率大小能是电压决定的?比如1000瓦的加热管220V时候1000瓦,230V的时候还不是1000瓦?

网友F:
电机要看负载。电阻发热一定会大,但是最终会被发热和耐压限制,不能不断增大下去。

网友G:
有个东西叫搜索:
1,纯电阻:P=U^2/R。
2,电机功率计算公式:(普通的三相电机功率计算)
P1=1.732*U*I*cosφ
其中,P1(W)为三相电机功率,U(V)为线电压,I(A)为线电流,cosφ功率因数常取0.8

△三角形接法,计算公式为:P2 = 3*P1
也就是三相功率Y接法的功率的三倍。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电热类就应该比例增大,电动类就难说?
直驱类负载是这样的,比如电热丝,马达,变压器线圈等。
但是如果是电子类负载,比如开关电源,LED灯泡,变频器等等,前级输入波动的输入电源电压会被稳压电路消化掉。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功率大小能是电压决定的?比如1000瓦的加热管220V时候1000瓦,230V的时候还不是1000瓦?

1000瓦加热管电阻是不变的电压增加了,电流也会同样增加,消耗功率就增加了,但有一定范围超出过多就会烧坏。

网友B:
纯电阻负载,假如阻值不变,那么功率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网友D:
加热管管在额定电压内电压越高功率越大,简单的应用就是调压器控制加热管……

楼主:
电阻类我知道肯定是会增大,就是电机这些不清楚是怎么个变化法?

网友J:
回复 楼主:
电机有阻性负载, 也有感性容性负载(感性大于容性)

楼主:
因为有阻性负载和感性容性负载,就想知道它的电流会怎么个变化,是按电压比例增加还是变化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