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9):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4618
网友这里发表的“欧姆龙光电真假辨别”已盖30多楼,各抒己见,最后未见楼主回复,可能比较忙顾不上
因为在哪里为得到原使用器件图片,以及未使用器件图片,我在这里就见到的图片与同类产品图片做一比较
我认为网友遇到的问题是使用不当的可能比较大
先看一下比对图
左侧为网友提供局部截图(E3Z-LS61),右侧属于同系产品图(E3Z-D61)
从最上比较图可以看出,暗(亮)通开关指示不明,是开封就这样还是使用中拧成这样,不明。
中图比较可以看出,有似撬痕
下图不好说,毕竟是相隔7年的产品比较

在看这图
粉线弃之不用

E3Z-LS61属于限定距离检测
结合资料,粉线不用就是BGS模式,不论怎样设置都有20mm死区,检测范围20-200mm,这个范围之外即便有被检物也是无视的。
L-D设置在哪里?D端就很容易解释网友说的,继电器吸合不断。
当然,也不排除所购产品是修理过的,毕竟有撬痕嘛。

你怎么看

网友A:
我就是按照这样接的,这个是NPN的光电,我用它控制中继吸合和断开。

楼主:
E3Z资料里只是灯位置不在二个旋钮中间

由此可以判定所谓新品是假的--截图包装里的说明书

包装里的说明书

网友B:
分析得很到位

网友C(2021-06-05):
国外的就说担心假货。国内的就说是质量问题。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很清楚了。

网友D(2023-07-01):
这东西我前段时间刚用过,在淘宝3个店分别买了3个,有50多的和80多的,供应商那是140还是150了。想着这东西没人造假吧,就相信了一会淘宝,买回来发现测距根根不行,正品调节能转5圈,淘宝买的只能转1圈,淘宝的光圈散。但是淘宝的外壳比正品的做的不错。淘宝买了一家的回来测试了根本不能用,其他几家连包装都没拆就退了。供应商看了看价格断定是假的,咱也是就不信,买回来发现根本不能用

网友E:
要求不高都能用。

我也拆过,设计还行,做工就一般般了

基恩士的光纤放大器:拆解图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5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