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某些简化版伺服,就只剩下定位功能了。

楼主(2021-03-09):
某些伺服就只剩下定位功能了,甚至连编码器信号输出都简化了。

网友A:
编码器输出确实用的不多,低端简化也正常

网友B:
伺服应该控制接口都要改进成(快速式)端子接线,取消焊接工作。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专门配套华兴数控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伺服应该控制接口都要改进成(快速式)端子接线,取消焊接工作。
有那种免焊接端子接头卖

网友D:
说白了就是低价打低端市场,没办法,竞争太激烈。现在杂牌系统带两轴伺服电机卖个五千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专门配套华兴数控的吧
这个是脉冲的,其它的系统也可以用的;
现在有总线型的,只能配用对应的系统;

网友F:
这样也好,毕竟很多地方也只是用到定位功能

网友G:
我觉得这个行业再细分一点,还是挺好的,提高竞争能力,需要什么就买什么,一般伺服大多数都是位置模式

网友H:
如果不是经常用,省掉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可以啊,只要技术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