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变频故障

楼主(2021-03-09):
一台20t行车,主钩,大车小车都采用的三菱A700变频器驱动,以前工作都是正常的,突然来电话说是车只有小车能动,主钩和大车不动,到达现场检查主钩和大车变频器上电就报Err故障,而且无法复位。查故障码,是主回路电压低,是变频器内部电压检测回路问题,当时也感觉不应该两台同时坏啊,而且这个电源都是来自主电源接触器下口的,测量电压都在390v左右都正常啊,而且小车运行没问题的,当时也感觉是不是滑线趴铁接触不好啊,也用别的车撞了几米,没起作用,就放下了,等着换变频器吧,可是早上人家来了又用车多撞了几米就好了,你说气人不,

网友A:
   变频器用在行车上故障就是多,主要原因还是滑触线接触不良和钩头超载。

网友B:
楼主,具体是什么原因的呢

网友C:
把欠压报警电压值修改一下。修改到最低。

网友D:
你手动面板开机测试主钩就可以了,手动测试都报缺相就肯定是电源的滑触线问题了,也不排除你的电源开关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具体是什么原因的呢
现在看就是滑线爬铁老化接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