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9):
汇川MD380-45kw能正常运行,但不时报ERR10,内部记录故障时电流130多,外部机械没问题,大概是哪个地方的毛病啊?

网友A:
机器用多久了?驱动电容可以尝试更换。

网友B:
检测运行电流呀,看看不是真的过流,首先必须要确定是外部故障还是变频器故障

网友C:
做优化运行吧,汇川380这个问题出现过好多次,变频重新识别电机就会好了,真不行的话也不排除电机有点问题

网友D:
可能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网友E:
故障时电流无限大,VCE保护;电流像你这种情况,排除负载和主板参数(电机参数,曲线,辨识等)原因,互感器可能性大

网友F:
用多久了。
可以考虑换下我们这个,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