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西门子PLC如何入手

楼主(2021-03-09):
目前公司有西门子s-200smart,s300,s1500,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模拟量和数字量模块,因为这一块没接触过。请问一下各位大神,从哪一个型号的PLC学习入手呢?有没有相关的书籍推荐一下?

网友A:
问题时你现在的程度吧

网友B:
如果cpu还算熟的话,模拟量看西门子的手册就行。找到对应关系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先学习 200 300吧,现在到处都有这些方面的资料,可以购买或下载。如果 你对其它PLC的逻辑和计算机知识比较熟悉的话很容易明白的

网友D:
可以在网上找视频,看完跟着实操一遍,就很容易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cpu还算熟的话,模拟量看西门子的手册就行。找到对应关系就差不多了。
一直接触的都是三菱,没用过西门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学习 200 300吧,现在到处都有这些方面的资料,可以购买或下载。如果 你对其它PLC的逻辑和计算机知识比较熟悉的话很容易明白的
有相关的书籍推荐一下吗?我觉得一本好的书比视频更实用。目前已经下载了一些视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