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0):
用过很多次都是同级带,越级的必要性在哪里呢?

网友A:
重载型的有些环境下是越级了的

网友B:
主要确市场有些电机制造商为了提高竞争力会虚标电机功率(铭牌标注比实际耗能小),加上贴牌变频喜欢往大标注(实际输出功率比标注小),这样双线夹击往大跳一级较为保险。

网友C:
如果价格差不了太多,重载连续工作制建议选型大一档。

网友D:
深井泵,最好同级变频器。

网友E:
国产变频器的模块余量设计的都小。甚至没有余量,负载变化或过载时容易损坏

网友F:
需不需要放大完全是由电机负载及你变频器类型来决定的;

网友G:
变频器是有重载和轻载选择的,如果电机按照这个来配置,个人觉得是没必要放大的

网友H:
选变频的时候不去根据"功率"来选   根据额定电流来选  一般就不需要升级...
再有就是高海拔地区...有的变频器会降容...这时候就必须要升级来选..或者选择特种变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