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碰到过的最难调试的 Bug 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1-03-10):
你都遇到过哪些最难调试的bug,欢迎吐槽!

网友A:
碰到过两个.
一个是感应灯微亮.怎么接地,改线,电容电阻,都没解决.当然是帮别人看,没有条件仔细检查改进,反正是最后也没解决.
另一个是,当年帮忙解决问题调伺服液位计,到一定位置转不动,怎么也没找到原因.后来不得已请了日本原厂人过来,人家一看就是少了个轴承.原来是安装的人员少装或者掉了个很小的轴承(大概5mm直径?),但安装人员竟然不说,不知是不知道要装还是掉了故意隐瞒.搞得和人商家争论又花大钱请了原厂人来.
所以这么久的时间,能总结的最难调试的bug,不是机器,不是程序,不是技术,不是学术,而真正是人.
曾经调试项目,设备出问题,竟然有人出来说是没有拜神.我就反问,你家神几百年前见过这设备,别抬举你家神了.算命的说你要有灾(bug),其实没灾,但算命的为了它说的准,是会故意给你bug的.

网友B:
逻辑上怎么看都没啥问题,但实际运行起来就是不对,后来发现扫描周期导致的

网友C:
控制流程老是变的,想到一出是一出,最后程序被改的乱糟糟的。

网友D:
前年把PLC 和HMI拿回家调试,
电脑在线模拟调试完毕,硬接HMI-PLC,通信不上,但是很奇葩的是:偶尔能通信上,重启就不行。
就没有怀疑接线的问题,换了屏蔽线(2米长),还是不行,最后全部拆了,推翻重来,发现接线错了,COM正反搞错了,一根接在RX,一根接在RS485上面。。。。。
第二天要到现场,从晚上的22.00调试到凌晨1点才搞定。

网友E:
说个暂时想到的,项目上有约30个监控探头,4套PLC,交换机全部采集后转光纤再用蒲公英远程异地组网至业主中控室,交换机等网络设备均是千兆的,调试时发现数据丢包严重,尤其是视频监控,基本上是轮着PPT+黑屏,一开始怀疑蒲公英免费版带宽不够,升级,故障依旧存在,又让电信来查宽带质量,无问题,后来又无数次的IP扫描,确认无地址冲突,故障仍未解决,前前后后折磨了有一个月,后来有一天业主提出自己单位内的网络出问题了,老系统都无法控制了,检查后发现老系统的交换机故障,更换新的之后新项目上也正常了,最终原因就是业主自己的交换机问题

网友F:
一套进口成套设备,在运行3年多后一天设备大修(期间有个1次大修),大修期间更换了某品牌冷冻液,启动设备流量低报警(密闭冷却换热系统),意味着流量检测开关没动作;先后更换流量开关和泵,还是一样。绝望中拆开泵头点动发现泵居然是反转的,意味着从老外调试以来这3年多泵一直反转流量开关居然动作,只是流量变小而已。最后分析原因是国产品牌的冷冻液和老外的随机冷冻液粘度不一样,换2根线马上OK。直接晕倒

网友G:
铝箔涂层机,烘箱不加热走带正常,加热后就走不正常,最后检测根本原因在于烘箱设计不够合理。电控上,我全部驱动设置成最大扭矩可调模式(防止拉断带),电控原因可以否定,但检测烘箱的设计,风压这些确实是比较耗费时间

网友H:
能发现BUG就不会难弄,所谓难弄就是不会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控制流程老是变的,想到一出是一出,最后程序被改的乱糟糟的。
最头大的就是这种,搞得程序改来改去,电气硬件也改,改了几次完全不想写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