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21-03-10):
我这段程序里的计数器,实际机器运行时计数不准确,少计数很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什么PLC,还能少计数很多?
不是应该会多计么

网友B:
X12太快了?

网友C:
输入频率太高的话需要高速输入口的,不然会有丢失的情况
还有就是你第71行程序有问题 建议把计数单独写一行

网友D:
用高速计数吧

网友E:
X12的频率大约是多少?

网友F:
有没有可能你的计数器也就跑了几个来回了

网友G:
1.如果是编码器的话要用特定的高速计数器来计数,要不然扫描周期会影响到计数结果;
2.还有如果是频率比较低,建议使用上升沿计数器,或在计数器前面串一个上升沿,不然X012导通的时候扫描一个周期就会自动加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如果是编码器的话要用特定的高速计数器来计数,要不然扫描周期会影响到计数结果;
2.还有如果是频率比较低,建议使用上升沿计数器,或在计数器前面串一个上升沿,不然X012导通的时候扫描一个周期就会自动加一;
哪家PLC的计数器会在每个扫描周期加一?

网友I:
先看看X12的导通时间有多长,普通的计数器如果时间太短PLC是采集不到信号的。

网友J:
要验证原因,先明确你的输入信号是什么,实际频率到底是多少,计算不准确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我记得是这样的,不知道有没有搞错;
这个是汇川的PLC,同三菱一类的;
我又去测试了一下:
1.直接OUT C0 K10000的话只有上升沿会触发;
2.用INC C1的话会每个周期加一次
看来是我自己记混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G:
我也认为是每个扫描周期都会计数,所以我前面的回复是应该会多计。
不太了解这类PLC

但最好还是采用上升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记得是这样的,不知道有没有搞错;
这个是汇川的PLC,同三菱一类的;
我又去测试了一下:
1.直接OUT C0 K10000的话只有上升沿会触发;
2.用INC C1的话会每个周期加一次
看来是我自己记混了。。。。。。。
请注意你引用的指令是【二进制数据加一】,不是【计数器】
与OUT C0 K10 有啥区别?搞清楚就好了。

网友H:
你的问题可能在X12信号太快
也可能清C0时机不合适,目前看程序只有C0计满30000自清,X12又是不受控的给C0信号,程序看着不合理。

网友K:
你加一个上升沿可能会解决的

网友L:
多半是扫描周期过长,计数频率过高引起漏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可能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