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0):
一台lg变频器。
通电正常。无任何操作,约半分钟后显示HW故障代码。
四颗led灯闪亮。

这是什么故障代码?是高压保护吗?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
不好意思。图上传顺序为什么反了。刚显示是50赫兹。我约半分钟显示HW

楼主:
按FUNC键再按三次上升键后。显示FAN。是风扇坏了吗?风扇是运转正常的。现在没有风扇可以代换

网友A:
估计应该还是主板问题,如果是单纯的风扇问题,最起码运行、正、反转指示灯不会同时都亮吧

网友B:
正、反转、运行、设置四个灯都亮了,大概率是主板故障。

变频器显示HW故障信息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 (1)变频器散热风扇的损坏,由于使用环境等原因而导致风扇轴承磨擦力过大,引起风扇负载偏大而显示HW故障。 (2)功率模块内置的温度检测电路损坏也会引起HW故障。(3)变频器主板故障也容易引起HW故障。

理论上显示HW故障,大多数机器是由于风扇损坏而影起的,但是你说的风扇可以转,所以你需要看下风扇转动时有没有什么异响或者其他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用一个300欧左右的电阻。模拟风扇的运行电流。发现变频器不再报故障报警。带一个0.37千瓦的小风机。正常工作。基本判断就是风机的问题。但是风机转的好好的。令人费解。丝毫无卡顿现象。估计是风机运转电流偏大造成的。感谢大家!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可能就是风扇的负载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