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0):
照搬了三菱手册上的程序和变频器参数不知道为什么一RUN变频器就报错ER

网友A:
最好把你的程序截图或者整个程序传上来,还有变频器设定了哪些参数,及对应参数设定的是多少。

楼主:
报故障E.PUE

网友A:
呵呵,做通讯不是那么简单的,接线、参数设置、程序,一样都不能错。并且这些都要很细心的去做,有时哪怕是错一个数字都不行

有些参数设置是需要断电重启的,有时试的多了,下载进去忘了断电重启又是白搞了。

通讯线的连接也很重要,比如针脚号是从左往右还是从右往左,从前面看还是从背面看。

程序里面的站号、地址这些都是需要很仔细去写的。

我以前厂的一个主管自己做老板写程序十几年了,去年搞一个PLC与条码枪通讯,参数设置程序我微信视频帮他看了都没问题,几次要他确认线到底行不行,他说线绝对没问题的,后来我过去拿表一量其中就有一个脚坏了,那个接头他焊了很多次了,坏了。

分厂一个同事三菱PLC连信捷触摸屏,自己做通讯线,图纸什么都发给他了,就是通不上,问他线有没有搞错,那是绝对没错,后来过去一看针脚的顺序搞反了。

在论坛提问最好是把这些都传上来,有时自己是想当然的没问题,发现不了。如果传上来了,大家就可以帮你分析、检查。否则我们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