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使用PLC输入完成NN开关检测

楼主(2021-03-10):
先前有网友提出有几十个开关检测,方法多种,其中一个方案是只使用PLC的输入来检测
偶提出 理论归理论,实际很残酷
怎么残酷?
举例8个开关,做个二极管集成板,似乎也不是很残酷

网友A:
这图不太对.
矩阵的话,不应该有公共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不太对.
矩阵的话,不应该有公共端.
不该绝对吧,很难没有公共端

网友B:
楼主应该上个例程来,让大伙学习学习

网友A:
你想达到什么效果?用5个点表示8个点?用8个点表示16个点?有一种集成块叫译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注意,您这电路用到DO
循环检测的原理
不加单相二极管?程序员要有控制时序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上个例程来,让大伙学习学习
程序很简单
K1=0.00 and 0.04
k2=0.01 and 0.04
......
k5=0.00 and 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