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1):
查了一下好像设置了密码,请问在哪里输入密码呢?还能不能上传呢?

网友A:
呵呵;你屏内的源程序下载时选取了禁止上传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屏内的源程序下载时选取了禁止上传功能;

软件里面没有见到Z版说的禁止上传选型啊

网友A:
下载时如果圈的选项不打勾的话,读取时就会出现你碰到的情况,也就是禁止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看到了,没办法只能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