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1):
施耐德变频器ATV71故障INF8如何复位?

网友A:
INF8貌似是内部控制电影有故障,可以检查下电源。

网友B:
INF8 内部控制电源故障。你可测量一下控制电源是否有24V。可以试着恢复出厂值,再重新设定。

网友C:
哪个是控制卡,长啥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