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1):
一控制柜在调试过程中发现问题。
浮球说明:
浮球两线制,浮起来NO变NC,沉下去NO;浮球线长30m,0.5平方,接通时阻值3.0-3.6(取车间同样规格浮球测).

存在问题:
1)低位浮球浮起来,手动状态起不来,柜内短接地位浮球线可手动起;
2)自动状态下,三个浮球全浮起来,自动也起不来,柜内仅短接低位浮球也起不了;
3)柜内短接低位和高位,可以启动
初步怀疑浮球线路上的压降大,但没有实测依据。

网友A:
先把你的图纸转个向,怀疑有没有压降分别量一下浮球两端与接触器线圈两端的电压就知道了。AC24的电压,估计就是这个问题,最好用个小中继过渡一下,浮球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再控制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我刚已经调过来了,过几天同事会过去测测相关数据,我想看下大家怎么分析可能的原因。

网友B:
看来是排水系统

“浮球两线制,浮起来NO变NC,沉下去NO” 浮球上来接通,下去断开,没理解错吧

用了三个浮球?

1)低位浮球浮起来,手动状态起不来,柜内短接地位浮球线可手动起;
 短路X1-16与X1-16? 简单确认浮球浮起来还是沉下去,手拿球头朝上或朝下

2)自动状态下,三个浮球全浮起来,自动也起不来,柜内仅短接低位浮球也起不了;
 不短路低位,手动能起来?将高位浮球手动立起来泵1(泵2)能起来吗?

3)柜内短接低位和高位,可以启动
先按前边说的手控浮球,在2)高水位时手动看能不能启动

浮球线长30m,0.5平方,线有点细有点长,但如果高水位能手动,就是浮球没调整好。
在高水位用表测一下X1-16与X1-16通不通

网友C:
一般就是没调整好,有个定位块,固定不同的位置,对应不同的液位

网友D:
低位浮球浮起来,手动起不来,柜内短接地位浮球线可手动起 说明你浮球虽然浮起来,但触点没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位浮球浮起来,手动起不来,柜内短接地位浮球线可手动起 说明你浮球虽然浮起来,但触点没闭合

浮球浮起来触点闭合的,当时同事万用表蜂鸣档测是响的,现场没具体测阻值。

网友E:
实在不行就用个中继转一下呗

网友F:
就是个常闭 常开干节点  30米  不算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你的图纸转个向,怀疑有没有压降分别量一下浮球两端与接触器线圈两端的电压就知道了。AC24的电压,估计就是这个问题,最好用个小中继过渡一下,浮球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再控制接触器。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排水系统
******
浮球线长30m,0.5平方,线有点细有点长,但如果高水位能手动,就是浮球没调整好。
在高水位用表测一下X1-16与X1-16通不通
引用 网友E:
实在不行就用个中继转一下呗
以下是引用2021/3/12 9:11:33的发言:
就是个常闭 常开干节点  30米  不算长啊

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应该就是由压降引起的,30米的距离可能是不长,但考虑到回路设计,高低位浮球都动作时实际的控制回路线路压降就是要考虑24VAC电压下60米长度0.5平方电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你的图纸转个向,怀疑有没有压降分别量一下浮球两端与接触器线圈两端的电压就知道了。AC24的电压,估计就是这个问题,最好用个小中继过渡一下,浮球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再控制接触器。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排水系统
******
浮球线长30m,0.5平方,线有点细有点长,但如果高水位能手动,就是浮球没调整好。
在高水位用表测一下X1-16与X1-16通不通
引用 网友E:
实在不行就用个中继转一下呗
以下是引用2021/3/12 9:11:33的发言:
就是个常闭 常开干节点  30米  不算长啊

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应该就是由压降引起的,30米的距离可能是不长,但考虑到回路设计,高低位浮球都动作时实际的控制回路线路压降就是要考虑24VAC电压下60米长度0.5平方电缆。

24VAC
60米长度
0.5平方电缆

有这三个数据基本可以肯定结果了,如果是小中间继电器也许还带的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整改完毕,接触器线圈启动过程中电压11V左右,没法动作。
没有单独加24V中继转接浮球信号。直接加的220V中继转的。

网友G:
简单可靠  笔误

网友B:
回复 楼主:
选AC24V的初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简单可靠
几处不合适
1.手动,低水位电机不停---水泵允许?
2.自动,热继被甩---电机?
3.安装空间允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AC24V的初心

不知道用那么长的浮球啊表情,15米内都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