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1):
请问一下师傅们,零速伺服锁定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闭环控制的变频器可通过编码器检测实现停止状态下的闭环位置控制,将伺服电动机轴锁定在固定角度上,这一功能称为伺服电动机锁定或零伺服功能。 百度一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