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光电,为什么有的上电一瞬间有一个输出的脉冲

楼主(2021-03-11):
确认没有遮挡光电,在开机的一瞬间,有一个输出的信号,不是百分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有可能买到假的了,这种是质量问题吗?

网友A:
换一个试试,这品牌假的太多了 或者在程序里加延时

网友B:
你这个是光纤放大器吧?国产的我有在用,不是重要控制,倒没有注意有这个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漫反射光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知道这是正常的,还是质量问题,因为有的机器已经用上了,怕有问题

网友C:
记得有可以调整的,调小一点试试.

网友D:
是进入PLC?
“构建在PLC电源接通以后才能接通外部电源的回路,如果首先接通外部电源则会导致错误输出或故障。”摘自某PLC用户手册。
如果做不到先PLC供电,再外部供电,就在程序前加个延时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在仪表上 PLC应该没事 从开机到RUN的时间光电信号就过去了

网友E:
PLC通电后到程序运行也是有个时间的,如果光电与PLC是一起通电的话,应当没问题;

网友F:
PLC 上电来个初始化 延时进行让程序进入等待工作状态

网友G:
来学习一下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H:
我记得西门子PLC,打开电源时,输出还是输入指示灯也会闪一下的

网友I:
建议调一下灵敏度,再试试看。有时候照到的地方是反光能力很强的东西的话,会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