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1):
1.创建项目
2.点击 (资料/历史),找到(配方数据库)点击
3.在配方列表 创建新配方
4.点击(新增)建立数据
  4.1  首先创建一个ASCII数据类型的MODEL(型号),用来保存不同型号产品的名称
  4.2  根据你需要多少个数据坐标或者其他参数,再继续(新增)数据,比如我有6个参数,那么我就继续(新增)6个数据
       数据类型根据需求而设定,大小根据存储大小而设定,比如我选择16-bit Unsigned,表示16位的十进制无符号格式
  4.3  相关数据新增好后按确认
5.点击(配方检视),放到窗口
6.放个(数值元件)点击属性或者双击,读取/写入地址选择:HMI、RECIPE、Selection 配方编号,重复6操作
   HMI、RECIPE、Selection  配方编号
   HMI、RECIPE、Count      配方数目
   HMI、RECIPE、Command    配方操作    (此处是项目选单元件,属性(项目数选择4),数据:1=增加配方  2=更新当前配方  3=删除当前配方
                                         4=删除所有配方)
   HMI、RECIPE、Model      型号
   HMI、RECIPE、A          A参数
   HMI、RECIPE、B          B参数
   HMI、RECIPE、C          C参数
   HMI、RECIPE、D          D参数
   HMI、RECIPE、E          E参数
   HMI、RECIPE、F          F参数

7.跟6 操作类似,把属性换成PLC的D断电保存存储器就行
   7.1比如我是三菱PLC3U,看手册可以知道电池保持数据的地址是D512-D7999,其中D1000是500一组断电保持,所以我比较喜欢存配方数据从D1000开始
       注意:配方数据库里面的大小可以理解成占用几个寄存器地址的意思,所以不同的参数地址不能重叠,比如型号我大小设定是4,那么我从D1000开始,那么占用地址就算D1000-D1003,其他参数就不能使用这几个地址

8.在(元件)窗口找到(资料传输),创建2个资料传输,一个属性设置:
   下载:来源地址是HMI、RECIPE、Model 目标地址是PLC、D、起始地址
   上传:来源地址跟目标地址跟下载相反就行了
       注意:属性里面的字数量要看*配方数据库*的大小总和
9.在相关元件合适的位置配上合适的说明就完成了

楼主:
怎么上传的图片一张都没有了

网友A:
这个只是针对iE系列屏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