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1):
我这有一台利德华福的高压变频器,型号是HARSVERT-A06/050。控制一台空压机,电机额定电压6000、电流42A、功率350KW。在变频器50HZ运行时变频器显示的输入电压6.35KV、电流36.6A。输出电流是44A左右、电压5.5KV左右。我是个小白刚刚接触变频器,我想问下这是正常现象还是有什么地方设置的不对。还有它的PID需要怎么调节。大佬们棒棒忙。。。

网友A:
你就把变频(电压/电流)当作一变压器,变压器的输入与输出(电压/电流)是不相等的,但电压*电流是相等的(忽略损耗),变频器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