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1):
刚刚看了上面咸庆信老师的书籍,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各位大佬

1、主电路上电之前串联灯泡或者2A保险空载测试,三相输出平衡,无直流成分。  然后可以带一个2.2千瓦电机进行带载试机。    这里带载试机需要拆除串联的灯泡或者保险不用?还有就是2.2千瓦的电机级数有要求没?

2、在接修一台变频器是按上面方法串灯泡空载试验,测量三相输出交流平衡,但是三相直流成分均有6到8伏电压来回跳动,这正常不?串联的灯泡在50HZ 时微亮,非常微弱,这正常不?

网友A:
灯泡相当于限流电阻

网友B:
微亮是正常的,你换功率大的灯泡应该就不亮了。串灯泡试不亮基本就正常了,接电机可以把灯泡拆了试机了,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