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2):
许多客户在收到工控机后会对其进行系统测试,例如运行程序,将CPU调到最大,并将内存调到最大,他们会找到工控机的外壳会很热,是什么原因导致工控机发热量这么高呢?

首先,我们从工控机的结构开始。我们的工业计算机由全铝合金结构制成,完全密封,并且内部没有风扇进行散热,因此,工控机的机壳外部通常会有一些热量。证明CPU或其他电子材料在工作期间可以将热量传导到身体之外,从而保护工业计算机的正常运行。另外,以下几点可能导致工控机的热量产生过高,例如:

一、高性能处理器的发热过高

目前,许多具有良好气密性的工控机都使用低功耗处理器,但是对于某些特殊的客户应用,这些处理器使用高端处理器,例如Intel Core i5或i7处理器,它们消耗更多的功率并产生大量的热量。如果使用高级CPU,发热量会更高。我们已经考虑了研发之前的散热性能,并且还将在出厂前进行相应的温度测试,因此您无需担心。

二、在密封的工作环境

由于工控机的内部是完全密封的结构,因此在工作过程中热量会散发到体内,但是如果安装了工业计算机在完全密封的机器环境中,没有外部任何空气流通将导致环境温度持续升高。这将影响工业计算机的正常运行。我们建议客户在安装工业计算机时确保一定的气流。例如,安装在机柜中时最好添加一个小风扇。

总的来说,只要我们的工控机产品发热量能够正常散发到体外,环境有一定的空气流动,工控机机壳很烫也不用过多担心。

网友A:
因为你在悄悄挖矿。

网友B:
风道设计合理的话散热就心多了,否则工控机过热容易死机和减短寿命……

网友C:
如果是嵌入式,这是正常的,就是通过外壳散热;要是4u这样的机箱那就是散热出了问题,该清理灰尘和风扇了。

网友D(2022-02-28):
不用来挖比特币之类的话不至于这么大功率持续运转的,要么一台控制不行加一台,4u机的风扇散热还是可以的,康泰克样机试运行15190282850陈先生

网友E(2023-09-22):
很烫这词太泛泛了,要看多少度,如果达到煎鸡蛋的温度就要看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