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接触器和普通的啥区别啊?用个普通的能替代么

楼主(2021-03-12):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个是继电器,西门子的线圈DC24V,接触点容量264V1.8A,换别的牌子只要脚位一样,线圈电压一样,触点容量比西门子的大都可以,就是寿命问题……

网友B:
固态继电器而已 用普通继电器估计响应时间不够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参数对的上是可以代替的

网友D:
理论上,只要是参数符合的都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