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2):
显示nst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在分配“快速停车”或“自由停车”功能后,如果相应的逻辑输入没有启动,会禁变频器起动。

在这种情况下, ATV312 会显示【 自由停车】 (nSt) 或 【 快速停车】 (FSt)。这属于正常情况,因为这些功能在零条件下有效,因此如果连线中断,变频器就会停止。

也有可能是电流不对,如果是和变频器进线电流吧。变频器的进线电流和输出电流是一样的。

由于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是变化的,二进线电压恒定,所以变频器显示电流和进线电流不一致。

网友B:
电流不对,你是和变频器进线电流吧。告诉你,变频器的进线电流和输出电流是一样的。

由于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是变化的,二进线电压恒定,所以变频器显示电流和进线电流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