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毫安电流测量

楼主(2021-03-12):
如何不把万用表窜电路中测电流

网友A:
用钳形表。

网友B:
测负载电压.

网友C:
正好可以试用一下福禄克的那款什么超级设备,上午刚看过

网友D:
基本没有办法精准测量的。就好比光子干涉,但是用相机看着就不干涉了,你说奇怪不奇怪。

网友E:
有种钳形表可以检测的,不过价格较贵

网友F: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G:
脑回路清奇啊,如果你不要把表串进线路,要么就是测电压来折算,要么使用高精度非接触钳表,要么你的用户端可以监控给定电流

网友H:
串一个50欧姆电阻进回路,毫伏表测量该电阻的压降

网友I:
回复 网友A:
感应式的误差就有300mA

网友J:
FLUKE过程钳形表,最便宜的771,2000多

网友K:
回复 网友I:
误差大只是因为你买的不够贵

网友I:
回复 网友K:
是我们的要求比较高。频率高,还要能测到30A。

网友L:
  要实现不把万用表串入电路中测4-20mA电流,可以通过改造电路来实现,一是在4-20mA电流回路中串接一个精密电阻,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间接得到电流值;另一法是在4-20mA电流回路中串接一只硅二极管,把万用表电流挡接在二极管两端,已可达到不拆线测电流之目的。

网友K:
频率高,高到什么程度?来,看看这两个

网友M:
同事直接用电流档并联在端子上测量,也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