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关于原点回归问题

楼主(2021-03-12):
请问当伺服在1的位置时,它要用什么指令才能回零,我用的是三菱FX系列PLC,除了用带DOG搜索指令外还有没有更好的指令实现让它一次就回到零点上呢,最好有个图给个例让我观摩一下下,没有也行null

网友A:
用ZRN指令也可以
【方案】
华北工控MATX-6995YA,支持工业机器人系统控制和AI功能扩展

网友B:
用绝对伺服 但挺贵 。
【方案】
华北工控:为电力企业提供智能电网监控系统嵌入式产品方案

网友C:
具体是哪个FX系列,有FX2N FX3U FX5U
【方案】
国网智研院基于EtherCAT的“柔性直流输电控制保护设备FLECON1000-CP”顺利通过国家能源局技术成果鉴定

网友D:
DSZR为什么不好用?

【方案】
CNC | 遇见AL3D报警怎么办?

网友E:
不用回零指令,自己写程序遇到极限反转,遇到原点开关减速低速且脱离开关,然后爬行速度碰到开关停止并清零标志寄存器......
后果:有人骂你脱裤子放屁
【方案】
通过Beckhoff基于 PC 的 5 轴运动控制系统实现最大切割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ZRN的话只能在回原点的范围内能回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3U

网友F:
直接用极限信号做原点开关!

【方案】
华北工控 | 工业平板电脑在自助服务终端市场的广泛应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原点装在限位的位置就可以了
【方案】
CNC|干货满满!快速进给程序段重叠

网友C:
引用 楼主:
3U

那就DSZR呀,要不你自己加段程序进去,在这个位置时,先反转越过原点开关,然后再启动回原点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