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2):
手上有台GA系列变频器,想通过施耐德241进行通讯控制。
说明书上 membus通讯这一章内,有规定了通讯的数据内容的地址和定义。我想问的是,PLC能和变频器互相通讯的数据就只有MEMBUS这一章规定的数据吗?
比如说转矩补偿,在Memobus章节内是H005,但是在说明书参数一览里面,是H215。
还有加减速时间这些参数,是否也能通过通讯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一段是啥意思?我试过用这里面的地址取控制和读取,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个数转矩补偿,一个是转矩补偿增益,这两个应该是有区别的,

所以转矩补偿H0005,转矩补偿增益才是21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下周去公司了,我都试一下。这里面还是有其他地方的地址有冲突。实验结果到时候贴上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下周去公司了,我都试一下。这里面还是有其他地方的地址有冲突。实验结果到时候贴上来

地址有冲突,安川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错误吧,看了一下说明书,这款变频器功能挺强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大哥看看我的程序,为什么轮询无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大哥看看我的程序,为什么轮询无效

施耐德的PLC我没接触过,软件都没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错了,我应该发到施耐德论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