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里面关于M8029的问题的

楼主(2021-03-13):
这里面是不是一定要启动下一个定位控制程序的

网友A:
它说的意思应该是你可以通过M8029去启动下一个定位控制指令。

网友B:
M8029是执行指令完成的标志,完成后你可以用这个标志进入下一步;

网友C:
先转个向,这个的意思是可以利用,但不是一定要启动下一个定位控制程序,可用可不用

网友D:
首先要搞清楚这个M8029是什么来的?然后再考滤用还是不用它?

网友E:
说明书上有例程序的,我一般使用都是定位指令后面紧跟M8029,再用M8029接通一个M点,假如是M100,再用M100来执行下个动作。记着,这个M10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可以自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