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5611卡的诊断

楼主(2021-03-13):
可以通过Step7来诊断

楼主:
最近碰到个问题现场的DP网络出现了问题,联不上,一开始以为是软件出问题了,没有想到是5611卡出了问题,现在分享下维修的经验
1、CP5611卡的驱动在安装了STEP7软件后就有了,这个可以排除
2、工控机通过CP5611卡和300plc通讯,判断卡是正常的我们可以通过step7软件可以诊断出来,在PG/PC选择 CP5611 MPI,勾选PG是唯一主站,然后选诊断,出现正确那说明通讯卡是正常了,如果不是,要么是卡坏了要么是dp线的问题,或者电脑问题(当然电脑上安装有5611卡,PG/PC中才有5611的选项)
3、现场的电脑经过维修更换主板,主板不能识别CP5611卡,查看设备管理器CP5611是显示的,因为主板的原因也是通讯不上我这边用的工控机是研祥的换了一个主板就是不行,后来找研祥厂家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