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3):
近日在看某人演讲,说德国人做事严谨,其中说到,拧螺栓,要求拧三圈退半圈,中国人就直接拧2圈半。
很不理解,不用力矩扳手也罢,为什么要退半圈,什么地方会拧紧了再推半圈,不怕螺栓松掉吗?
还是演讲者自编?

这三圈是360°*3,半圈是180°?还是此°非彼°可能只是15°,工人如何控制这半圈

网友A:
可能有点科学根据,但也有可能只是一个段子。。

网友B:
德国人拧螺丝时之所以会拧三圈再回半圈,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

当螺丝在拧紧后,为了防止松动,应额外施加一个预紧力,而松半圈后预紧力将消除。螺丝在拧紧后处于弹性形变中,尤其是在高温和震动载荷的情况下,长期这样持续压力会产生蠕变,螺丝变成塑性变形后,其强度会大幅下降甚至失效。
退回半圈是让弹性形变恢复一些,同时消除预紧应力,这样之后不管螺丝在持续压力的变形还是在弹性形变之中,产生塑性应变和失效的几率大幅降低,使螺丝能保持持续高强度的压力,而直接拧紧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多数的德国高端机械设备的工厂里,对于特殊部位组装时,关于拧螺丝,是有严格的操作手册指导完成的,施加多大的扭矩都有明确规范。

来自百度,具体咋也不懂,我们干活螺丝都是拧紧,打扭矩的好像都很少

网友C:
看了这个就明白了

网友D:
扭力是经过从测算的数据里分析出来的,至于拧三圈退半圈,绝对不是扭力扳手直接上的。

网友E:
上扭矩扳手就可以了,这个和德国油纸包一样就是个梗吧。

网友F:
要求严格的直接上扭矩扳手就可以,科学就用数据来说话

网友G:
拧紧松半很重要 我都是松1/4圈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
网上的也看了,都没有解释太清楚
何时算拧紧?---开始计算三圈
每一个人力道不同,这个拧紧不可能一样,弹变也就不同,难道拧紧三圈退半圈是学中国数字9(最大)。

如果说这是在扭矩扳手出来前的标准还凑活说得过去,可网上基本都在2019年发声,电视也在那年显影。

既然多数出自汽车,汽车上那个螺栓?
轮胎?猜测网上跑掉轮胎的是因为松半圈
想起20年前,捷达换皮带一年后,感觉左前轮怪怪的,进修理厂支起车,修理工叫我晃动车轮,框框的,再拧螺钉居然能用手拧下来
经“专家”介绍,上紧轮毂螺钉时要听到一个声音,后调换轮胎都是要听到那个特殊的声音,车跑了15年也没见螺钉疲劳断裂,是螺钉质量超强?

楼上说退1/4圈,如何评定拧紧程度

网友F:
题目都说了是演讲了,纸上谈兵而已,这年头吹牛不上税,如果有上头条的,你会发现一堆的公知在为五毛做德吹,英吹,美吹,越吹,印吹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C:
德国的扳手也是专用的。

网友I:
力矩扳手也可以先紧,再退,再紧的,比如要求20牛,先紧到22牛,退半圈,再紧到20牛,这样做是麻烦,但肯定没坏处,道理很简单,自己体会,德国的精密制造世界闻名,肯定有人家的独到之处,每个细节看起来无关紧要,你觉得这个细节没关系,那个细节无所谓,但几十个细节就会造成结果的大不同,最后你就是如何也想不明白自己做的东西为啥没人家的好!

网友J:
这就是个网络段子!
虽然不学机械的,但从未看到教科书和学机械的同事有讲这么紧固螺栓的方法,在伺服驱动器打螺栓的案例中也没有说回半圈的工艺呀!大家都知道常用的粗牙螺栓带弹簧垫,只要开始预紧了,最多1圈半就到屈服状态了,如果回板圈还有什么紧固力。不过,细牙螺栓带弹簧垫在振动环境下倒是喜欢回一点,20~30度吧,这样牺牲坚固力远离屈服强度不容易断。
我估计这个段子是从手工攻牙的“功一回半”的方法流传到螺栓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