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3):
信捷PLC和触摸屏如何进行双精度浮点数的计算和显示?

网友A:
信捷有专用的浮点数运算指令,触摸屏上的数据类型选择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捷有专用的浮点数运算指令,触摸屏上的数据类型选择浮点

那个是单精度的32位的,我要用是双精度64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捷有专用的浮点数运算指令,触摸屏上的数据类型选择浮点

那个是单精度的32位的,我要用是双精度64位的。

这样呀,那估计你这10分赏不出去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还是得靠自己。
方法分享给大家:
用C语言编辑将64位浮点数转化为自己需要的数据类型,这也是实验中得到的方法。
一个=号解决的问题,耽误了一个周末。
实干解决问题,空想空谈误事。

网友A:
首先这10分受之有愧

另外请教一下你这个C语言编辑是在PLC里面做的吗?如果是,64位应该是占用4个寄存器的,PLC的函数功能块能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10分受之有愧

另外请教一下你这个C语言编辑是在PLC里面做的吗?如果是,64位应该是占用4个寄存器的,PLC的函数功能块能调用?

是的,PLC中执行的。
就是轴数太多,要转换的数据量比较大,原来扫描周期都是零点几毫秒的,自从我加了这些转换后,
多的时候能达到了3ms,但是ethercat同步周期是1ms,可能会影响程序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