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3):
仪器的控制电路中有一组电容,作用是充电电压稳压,。
使用年限久了,造成仪器的输出不稳定。
这电容的误差是多少?
请教这电容是怎么评估好坏?

网友A:
拆下来量下容量,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B:
拆下来用电容表测量一下容量最直接了。

网友C:
拆下来,一般小容量的直接短接放电,用万用表电容档量是否是标称值。大个大容量电容要用灯泡等放电。

网友D:
拆下来,使用万用表的电容档测试一下就知道了。误差一般5~10%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样22000uf,35V的电容算大电容吗?还有这电容的误差是多少?我用50W的灯泡,接上灯泡不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看有些百度介绍说要看等级来看误差,这电容的等级怎么看出来?

网友E:
不应该怀疑电容问题

网友F:
用示波器看电压稳不稳,没有太大纹波就没问题。电容误差一般都比较大,10%是基本的。

网友G:
简单的测量容量可能确定不了问题,有条件时用万能电桥(又称阻容电桥)测量电容的损耗系数来判断。

网友C:
最右上角那个电容是有点鼓了吗,鼓了就直接换。如果怀疑是电容问题就不要测了,九个全换新,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H:
激光器上的?测量比较麻烦,如果你怀疑电容不好引起电压不稳,直接买几个大容量电容外接上去测试,确定是电容原因,全部换新……

网友I:
这么的的电解电容,如果有问题,外观肯定有问题的,比如漏液,涨鼓等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现在在做交叉试验,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如确定再买新的。

网友J:
需要解密 联系我。专业PCBA电路板制造13632883252

网友K:
用测电容的数字电桥,测一下电容的容量,ESR,以及电容的内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今天从同批次的激光器发现有另外的电容,同样22000uF,±20%,25V(之前的35V)。应该和电容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