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顺控的方法

楼主(2021-03-13):
跟着西门子的个程序在三菱的上面写了一个顺控的模式,只是从书上的都是SET和方式的顺控还有就是启保停的顺控,就想让大家讨论下这样子写的话,会不会PLC的效率很低,有什么缺点都可以提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着西门子的个程序在三菱的上面写了一个顺控的模式,只是从书上的都是SET和方式的顺控还有就是启保停的顺控,就想让大家讨论下这样子写的话,会不会PLC的效率很低,有什么缺点都可以提出来

效率低是必然的,比较指令比位操作指令花费更多的时钟周期,但是这点损耗对于外部设备造成的延时相比也不算什么了。

另外顺控建议使用PLC提供的顺控指令,使用其他的方式来模拟顺控指令,你必须对项目需求也良好的理解和远瞻性,否则后续在修改程序的时候将带来极大的工资量,另外要特别注意双线圈问题,这都是使用顺控指令不需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B:
你这样也行,但是最好使用顺控指令进行编程,这对于今后优化程序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C:
。。。。。我用赋值比较做顺控。

网友D:
赋值做顺控比较好!程序跑到那个位置了,一目了然

网友E:
不拘一格,只要你弄起来得心应手,顺利就好
作为顺控那点效率无所谓,程序大内存小倒是要考虑简化程序了,否则只能让老板升级CPU,老板没意见还好,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