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4):
三菱变频器带电机过载,回来拆板维修,上电后报欠压,请问大侠们,这个怎么屏蔽,还是我上电错误了

网友A:
是不是上电错误,那要看具体怎么接线
三菱变频器手册中有具体报错代码对应的排除方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把板拆出来上电的,接了380vac  和dc530一起,单独380的时候CPU板可以显示,但是报euvt,可以加个v,我拍照给你看看,我接线是不是错了吗

网友B:
单板上电?连线肯定有没接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请指教呀,应该怎么样接电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你只能找如何屏蔽这个功能,我也没有修过这个机器。找相关报警的电路。

网友C:
主板都点亮了你不能先看下参数检测电压啊!我怀疑你没有对M62301FP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ac380的,然后上电报euvt,然后我ac,和dc530一起上了,还是不行,大神指教,这个应该怎么上

网友C:
具体的忘记了。。。老把日立和三菱的记混!我只能给你说方法,既然有显示,就先进参数看看检测电压对不对!检测准确说明是三相输入检测没屏蔽;不准确说明检测回路没加电,我记得DC+和DC-有一根线的引用是从IGBT过去的,你没加模块就悬空了,A/D芯片就没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机器上上电就不报这个故障的,但是拆单板维修上电就报这个故障,输入缺相那边我屏蔽了,也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