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4):
各位前辈,有没有哪位用笔记本电脑跑博图软件的,大概需要什么样的配置才能比较流畅地运行?

网友A:
博图不同版本对电脑硬件及操作系统要求是不一样的;

网友B:
8000元以上的主流笔记本就没问题。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同时运行word,autocad,博图,所以内存一定不能小。最新的v16,内存要求最小是8G。

网友C:
感觉cpu得i5以上,内存16G,硬盘ssd的,要是不怕沉,屏幕大点对看程序方便。最好带网口,调试程序方便。

网友D:
。。。。就我现在用的说说吧 : 博途V16   戴尔灵越燃7472

                             CPU :i7 八代

                             内存 :16GB (戴尔坑啊!出厂只有8GB,内存插槽还只有一根,后来只能直接上一根16GB的条子)

                             硬盘 :固态120GB

     就这样的配置,也就能用,但绝对达不到丝滑的感觉。我用到过能把博途跑到丝滑感觉的电脑,是台式机,配置有三层楼那么
     高。。。所以我断定,假如本本想跑到丝滑,也只有用外星人之流的本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运行v13/v14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顺畅就行,不需要丝滑状态。不要鼠标移到手累了,光标还不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顺畅就行,不需要丝滑状态。不要鼠标移到手累了,光标还不动

。。。。。那我的例子可以满足你。

网友E:
我的老笔记本,IBM T420 I5 3代 10G内存 120G固态,用博图V15还可以,打开大点的项目也会卡

网友F:
CPU要标准电压版的,一般的游戏本都可以

网友G:
我觉得价格能够说明问题,至少7000+的电脑吧

网友H:
主机 I7 7代 16G内存  512固态
安装虚拟机。分到8G内存,跑博图还行,只能说还行

网友I:
内存16G,这是基本的,安装到虚拟机里比较好,我们都这样办,省去重装系统的麻烦

网友J:
回复 楼主:
1.这是我的笔记本,I5 7代标压
2.下面是以前的一个小项目大概150个点,用V14做的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打开项目或点开程序块的话,大概都要等待4S左右才能打开。

个人建议可以买I5十代左右的,预算充足的话当然直接上I7;然后最好是标压处理器(后缀带HQ),性能较好;游戏本的话性能、散热比较好;轻薄本的话方便携带;这就看个人喜欢了。

网友K:
ZBOOK 17还行吧,不到30K的价格,跑常用PLC编程完全足矣,俺现在就是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J:
好的,谢谢

网友L:
I5以上,一般用联想7000元以上的就能很好运行!WIN7比较合适运行,WIN10估计不好安装!

网友M:
笔记本可以使用博途的,我的笔记本是WIN7的就可以,但是运行不怎么流畅,有点卡慢。博途对配置要求有些高,如果你经常使用最好使用不低于I5的配置才会好的

网友N:
一般不都是笔记本跑吗

网友O:
把博图淘汰吧!我看西门子故意把软件做成这么卡的,一个PLC软件,有必要作这么复杂吗?

网友P:
6000的超薄游戏本就行,裸机重量2KG

网友Q:
一千多块钱买的X230,I7四代,8G,固态
安装了12和16
虚拟机安装的13/14/15
感觉还能用
不需要那么高大上的!
就是屏幕感觉太小了,看程序很不方便!

网友R:
回复 网友D:
有三层楼高的配置,是什么配置,哈哈哈哈

网友S:
回复 楼主:
我这个配置也能跑V13,能跑是一回事,跑的快不快又是一回事。。

网友T:
图形工作站  应该能满足吧。

网友U:
拯救者R9000X欢迎你

网友V(2021-04-21):
官方建议,理论上有个I5的处理器,内存16G,有固态硬盘更好,跑起来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V:
官方配置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