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1-03-14):
这个D30131后面怎么还有1到F,本人刚学

网友A:
恐怕都有,理解为对应D30131.00~D30131.15

网友B:
这个是表示一个D有16个位,方便看而已,假设把D30131赋值8,就可以看到3下面显示为1,其他位下面为0.

网友C:
字元件和位元件有相互对应的,一个字有16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