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4):
产品是竹片,我需要白面朝上,用SUNX LX-101误检多,有的竹子白色面比较深,lx101会误检,但是肉眼可以分清楚绿色面和白色面,哪个颜色识别传感器比较好

网友A:
图示的应该没问题,请把误拣的也发上对比图
再一个,增加一个检测做与色标同步

这类传感器都是用在产品基底上有个色标,人为做的基底和色标。
你现在都是天然,就加个“同步信号”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示的应该没问题,请把误拣的也发上对比图
再一个,增加一个检测做与色标同步

这类传感器都是用在产品基底上有个色标,人为做的基底和色标。
你现在都是天然,就加个“同步信号”才好
你说的检测做与同步是指什么?
我检测是送料部件到位后离开准备下一个送料,取送料部件离开下降沿+传感器信号

箭头那根就识别不了,不管绿色还是白面都有信号输出,重新用这根教导一下,别的色差竹片又会出现这个问题,怎么教导都不行rgb三色每个颜色的光都用过了,还是会这样,彩色模式更不行,还比不上rgb的单色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看我楼上说的,我以为引用是回复

网友B:
楼主做哪个行业呢,我这边也有检测竹条不过我们都是用视觉

网友C:
楼主这种颜色差别这么大分辨还是容易的,我单位的纽扣毛坯正反面很容易,明天去单位发个照片给你看一下……

网友C:
我们纽扣小,每分钟能达到一百多颗,分辨率挺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我也觉得色差那么大,为啥不能识别清楚,肉眼可见的色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视觉那就贵了,我觉得一个传感器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原以为是这样间隔传送料,既然有“同步信号”就好

以为材料原因,这类色标不好使,使用视觉---老板可肯出银子

试过数字光纤吗?毕竟绿板比白板深很多,也是示教,记录阈值,出现误诊修改阈值,或人工选类似已有误判竹板颜色较深的白板做样板
用二个数字光纤判断同为真(假)再送下道工序,或剔除

网友C:
你系统需要接受色标传感器什么信号?我们单位在用的色标传感器还搭配自己做的电路板,色标传感器有个开关,可以正面输出信号,也可以反面输出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光纤多年前用过,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型号色标传感器,开关量信号就行

网友D:
用意大利品牌的 得利捷TL50  可以试一下!

网友E:
曾经用过邦纳的QS30EDV传感器检测瓷砖区分不同花色产品效果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纤多年前用过,不行
多年前用的是数字化光纤,不是模拟标定,或区段标定,不行可能是设置不合适。

数字化产品5年前最低也要500以上,近2-3年价格下到300以下,高端还在千上。

色标传感器不太适合这类天然产品检测,低端视觉也不太适合,因为样板少。

所以建议试用数字光纤(含光电)
1.安装空间小,选时不用考虑现场空间,产品线丰富
2.可以调整阈值精细(与另2种光纤比)
3.做过类似检测,不过都是工业品罢了
这是当年北汽配套厂,排气管三元催化安装工序,要求文字朝外(最后安装到汽车上容易看规格型号),就是利用光通量完成检测报警的,解决了夜班工人的老大难问题。
还做过用3套光纤检测86插座面板,解决正反面检测,位置检测。

因为你现在这个是天然产品,还可能有污染(放的时间长,湿度大发霉,带泥土...),原用光纤不明是否可调阈值

我要这样实验
选深色面做标定,倾斜30°左右安装,距离视光纤说明
放最浅绿板一键检测,记录数值,比如1500
再换最黑白板一键检测记录数值,比如3000
指定阈值2000---低于2000是绿板,高于是白板(这时同步很重要)

用2(3)个光纤是考虑宁剔除不放过---影响成品生产。

如果选rgb是分别模拟量输出的色标传感器也可以,不过很贵(20年前上W),是否还有生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这种吧,也就七八年前东西,不过但是用的光纤没有用聚光镜,用了是否会好点?

按理说色标传感器也是内部集成的放大器,原理来说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特意帮我拍的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种吧,也就七八年前东西,不过但是用的光纤没有用聚光镜,用了是否会好点?

按理说色标传感器也是内部集成的放大器,原理来说一样吧
首先,DA11TW-S 没有查到资料,TW生产没在大路销售?
参考DA21,光纤?调出示教功能,按我前边说的试试。

不要考虑聚光镜,光点越小“样本”光量越小,不利检测面光量---也是为什么要倾斜安装光纤探头的原因。

色标传感器是检测“色标”,这个色标是工业化批量生产,属于标准合格产品,你现在的竹板是天然的,有个性也有通性---绿-白
抓住“绿”的通性,分别出“白”,因“色标”不标准,所以要检测“光通量”,建立阈值不要用“有-无”方案,使用“绿-白”试试

因为天然(有差别),使用要修正示教阈值近0.68处。

网友F:
基恩士的有颜色传感器,就是价格贵

网友G:
看下这款怎么样

网友G:
回复 网友G:
S3-L60SN 可以检测接近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两放大器光纤都不知道跑哪去了,放着吃灰好久了。

看了大家推荐几款都是色标传感器,而且没有阈值调节,不敢下手。而且我也没渠道购买,想买个基恩士的色标传感器,发邮件过去没个回音。

看你推荐是用光纤,索性重新在淘宝买了个聚焦镜的国产放大器和光纤,测试结果不错,感觉比lx101靠谱,松下那个怎么调数值差距都很小,等安装上机生产后看结果如何。

单独测试白面数值可以在2位数以内,个别在200左右。青面在600多以上数值,这阈值范围大,看着就有信心

网友A:
那时的光纤可不便宜,是让孩子拿去玩了吧

估计基恩士也没遇到这样“非标色标”还在讨论(试验)其色标传感器能不能检测出来

聚光镜我觉得没必要

白面200内,青面600多出乎意料,可以设置在460,试试是否轻松分辨青白面(用多个样板)

于祝现场一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