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回归指令疑问? ??

楼主(2021-03-15):
图中的基底速度是什么意思的?
答:我理解的是原点回归速度。
图中运行到DOG开关的后段还没有降到爬行速度会导致位置偏移的?
答:这个后端怎样理解的

网友A:
图中的基底速度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电机的起步速度
图中运行到DOG开关的后段还没有降到爬行速度会导致位置偏移的?
原则上过了DOG开关后是马上停止的,如果还没减速下来可能就会停不住导致位置偏移。
这个里面有定位手册,可以下载看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0275&page=1#l3018134

网友B:
基底速度就是起步时速度,可以设置成不为0启动
碰到DOG开关后到DOG信号再次断开移动的距离要保证这个过程中,速度能讲到爬行速度。如果还没降到爬行速度,DOG信号就再次断开,会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朋友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的解答

网友C:
把dog开关挡块稍微做大点就可以了,我都是这样解决的,太小了真是有可能直接就冲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