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配合

楼主(2021-03-15):
车丝车床主轴是三相异步电机控制,刀具移动轴是伺服电机控制。
怎么实现主轴与移动轴的配合,车出精度比较好的丝杆?
大神们,有什么好的思路?

网友A:
最省钱的话你的主轴电机要带编码器做检测,普通的传动带换成同步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你好 ,编码器检测怎么反馈速度来控制伺服移动?

网友B:
主轴用变频器的话最好选带PG反馈的型号配上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轴异步电机全功率启动 ,经过减速机减至很低的转速输出,后面带编码器反馈检测转速的稳定性,检测到速度有变化移动伺服速度也要有变化,来保证丝杆的精度。这个检测反馈控制怎么实现。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带PG反馈的意思是控制主轴的转速恒定吗?

网友C:
用CNC不是有专门的G代码挑螺纹吗?  好像有的运动型PLC也支持这个   自己算很麻烦   考虑实时转速   螺纹导程   来算出伺服速度   主轴反转伺服也要立即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