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5):
各位大神,有没有人指导一下,维伦屏与三菱变频器通讯直接控制频率改变,可以读取但写不进去是怎么回事,变频器还要设置哪里吗?

网友A:
可以读取那就说明通讯是没问题的了,是不是频率写不进去?变频器的型号是?

楼主:
我感觉通讯没问题,设置高中低速可以可以写进去,就是直接调的那个频率写不进去,变频器是三菱FR-D740

网友B(2021-05-30):
如果是分条机的话,这个设备核心在机械加工,电控难度不算大,主要有张力控制,分条执行。